[求助] skill语言求解

楼主(2021-05-26):
论坛的各位大神们,小弟想通过skill获取与某电压信号节点相连接的所有端口电流信号名。现已经初步实现单层原理图下选中任一电压信号可自动选取所有连接的端口电流信号。但是如果该原理图下有多个symbol,进入任一symbol下一层后,如何获取该symbol的instanceName呢?举个例子:比如当前层的/VDD,在下一层可能为/I0/VDD或者、I1/VDD,这个I0和I1是更上一层的信息。小弟只知道如何向下层寻找信息。该如何对上层寻找需要的信息呢?还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这个有点像layout的instheader和另一个什么的(具体忘了),电路没尝试过,不过感觉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像layout的instheader和另一个什么的(具体忘了),电路没尝试过,不过感觉应该差不多 ...

谢谢大佬点播,我先试试。

楼主:
我找到了最简单的方式,首先probe=geEnterAddNetProbe() 然后probe~>pathList 就可以获取当前信号的层次路径信息了我试了你说的方法,虽然instHeader也可以找到,不过多级路径下需要循环检索,还是这个直接简单。谢谢你的思路,悬赏不多请收下。@lhc703

网友(2021-08-24):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聊天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