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CAP选用PMOS还是NMOS

楼主(2021-05-26):
大家好,有些电路中为了隔离会加vdda到vssa的moscap(也或者是纯粹填空),这种vdda到vssa的moscap用PMOS还是NMOS呢,是否有什么区别?谢谢!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第一看电容方块值,一般选择较大的,这样可以省面积
第二看版图设计,PMOS需要有N阱,需要单独划出来一片地方来画,而这个N阱是否是VDDA的电源,则要全局看你的电压,如果是多电源IC,则每个电容的衬底电位都不一样,这时候其实PMOS电容并不好,而NMOS直接画在大衬底P阱上,衬底点位都是一样的,那里都可以摆放,更多时候会考虑NMOS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看电容方块值,一般选择较大的,这样可以省面积
第二看版图设计,PMOS需要有N阱,需要单独划出来一片地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