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仿真如何高效配置数控位?

楼主(2021-05-26):
对于一个4位数控开关,在仿真时候如何通过设置十进制数来实现自动二进制转换?

比如对于分频器,想设置一个64分频,想在ADE里直接输入64,而不是手动挨个设置控制电位1000000  太累了

各位前辈们通常都是怎么做的?

另,对于使用ahdl里面的 8bit_adc_ideal,参数该如何设置?
感激不尽!!!

网友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va_dec_to_4b(dec_in, bin_out);

input dec_in;
output        [3:0] bin_out;
electrical dec_in;
electrical [3:0] bin_out;
parameter vp = 0.8;

//-- Analog Portion ---------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begin
        end
        V(bin_out[3])                 <+  vp* ((V(dec_in) % 16) >= 8 && (V(dec_in) % 16) < 16);
        V(bin_out[2])                 <+  vp* ((V(dec_in) % 8) >= 4 && (V(dec_in) % 8) < 8);
        V(bin_out[1])                 <+  vp* ((V(dec_in) % 4) >= 2 && (V(dec_in) % 4) < 4);
        V(bin_out[0])                 <+  vp* ((V(dec_in) % 2) >= 1 && (V(dec_in) % 2) < 2);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非常感谢!

楼主:
除了vams和adc,各位前辈们还有别的好方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