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大神们什么是多子保护环,什么是少子保护环?

楼主(2021-05-26):
求问大神们什么是多子保护环,什么是少子保护环?

网友A:
Nwell里的P环、P-sub里的N环是少子保护环,Nwell里的N环、P-sub里的P环是多子保护环。定义是就环所在衬底类型而言,环内多数载流子类型与衬底多数载流子类型相同则为多子保护环,反之为少子保护环。

网友:
多子少子是对于电子电子而言的,所以N环属于多子,P环属于少子

网友:
不必沉迷于多字少子  搞得那么玄乎  多字少子只是相对的一个概念而已   最重要要知道保护环作用是什么  应该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ell里的P环、P-sub里的N环是少子保护环,Nwell里的N环、P-sub里的P环是多子保护环。定义是就环所在衬底类 ...

谢谢大神的解答

网友:
就是  p+环,和N+环,和衬底相同的就是多子,反之就是少子,记这个其实没啥用,明白原理就行了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到了

网友(2021-06-26):
可以可以

网友B(2021-11-02):
这个资料讲的很清楚

网友(2023-03-17):
引用 网友B:
这个资料讲的很清楚

看看,学习

网友(2024-10-12):
引用 网友B:
这个资料讲的很清楚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