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增益非0时对应的相位裕度为30deg,运放增益为0时的相位裕度为65deg,那么该运放稳定吗

楼主(2021-05-26):
运放增益非0时对应的相位裕度为30deg,运放增益为0时的相位裕度为65deg,那么改运放稳定吗?如图

网友A:
我感觉是稳定的哈,毕竟波特图看的是增益为0dB的相位裕度。不知道其他人什么见解?

网友:
感觉是有零点 跑t一个step tran 检查一下 波形的sett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稳定的哈,毕竟波特图看的是增益为0dB的相位裕度。不知道其他人什么见解? ...

刚才做了试验,已经有结论了。确实是稳定的

网友:
(1)某频率下,围绕环路的的相移能够大到令反馈变为正反馈(负反馈相移大于180°);
(2)环路增益可令信号建立(大于1)。
看描述在0dB相移小于180°。

网友:
虽然是稳定的,但是我不会使用它。

网友B:
首先只要相位大于0度就是稳定,所以30°,60°都可以最终稳定。
这种情况应该导致的是在相位30°的频率附近,环路是欠阻尼响应,拿特定的输入信号能仿真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只要相位大于0度就是稳定,所以30°,60°都可以最终稳定。
这种情况应该导致的是在相位30°的频率附近 ...

特定的信号是指什么呢,一般我就是在环路中或者电源上串一个小信号源然后看瞬态波形会不会振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定的信号是指什么呢,一般我就是在环路中或者电源上串一个小信号源然后看瞬态波形会不会振荡
...

我个人认为,比如说30deg的位置是10MHz,那么你让你的负载或者参考电压以10MHz为周期变化,应该可以观察到输出信号的稳定比其它频率更困难,会有振铃至于稳不稳定,0°以上都算稳定

楼主:
这里可以再进一步假设,如果Gain≠0dB,PM=30deg这个点的相位裕度继续恶化,导致PM只有10deg,甚至更低了(但是始终大于0deg),又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