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楼主(2021-05-26):
电路MOS没有显示vdsat,不知道怎么设置可以显示MOS管的vdsat

电路不能vdsat,不知道怎么操作可以添加显示vdsat

电路不能vdsat,不知道怎么操作可以添加显示vdsat

网友A:
空白地方右键 annotations-》setup  在窗口library选择工艺库,cell选择pmos或者nmos  在下面的窗口会有相应的一堆参数设置,在空白的一栏添加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白地方右键 annotations-》setup  在窗口library选择工艺库,cell选择pmos或者nmos  在下面的窗口会有相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