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class b 的原理图

楼主(2021-05-26):
想要请问大佬,这个原理图是怎么工作运行的   高压逻辑移位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类似于1.8v到5v 的levelshift, 因为是高压的,vgs 耐压不够,不能用常规的做法,所以采用了图上的复杂电路。高压就是这样,低压范围内很简单一件事,实现起来就很复杂。
你可以把论文放上来,看看具体想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1.8v到5v 的levelshift, 因为是高压的,vgs 耐压不够,不能用常规的做法,所以采用了图上的复杂电路 ...

因为后面负载有大一点的电阻,要驱动一个电流流过,所以需要一个高电压。但是电路需要的晶体管比较少,平均下来的话,管子会被击穿或者烧坏,所以需要将管子的工作电压移到一个合适的电压范围是么      附件是论文   麻烦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后面负载有大一点的电阻,要驱动一个电流流过,所以需要一个高电压。但是电路需要的晶体管比较少,平 ...

抱歉啊   第一次上传论文 没想到还要扣您信元

网友(2023-03-13):
有点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