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保存sde结构时出错

楼主(2021-05-26):
最近在跑sentaurus时,用sde生成器件结构,但是当点击保存时,sde闪退,终端显示segmentation fault,请问一下有没有知道咋回事呢???

网友A:
May be a license problome.
Can you provide a snapshot?

网友B(2024-04-14):
引用 网友A:
May be a license problome.
Can you provide a snapshot?

大佬,sde打开后只要保存或者import,就会闪退是啥问题啊?

Sde点击import

Sde点击import

闪退,出现如下

闪退,出现如下

网友C(2024-10-25):
引用 网友B:
大佬,sde打开后只要保存或者import,就会闪退是啥问题啊?

大佬,请问这个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这个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我是换了一个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