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的参数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1-05-26):
PEX提取的参数 每项代表什么意思 怎么知道提取出来的对不对

网友A:
诡异,为啥两个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诡异,为啥两个s

是不是没区分S和D
每一项的参数代表什么意思?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没区分S和D

是的,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诡异,为啥两个s

两位好,

我感到很疑惑,你们俩说的两个“s”指的是啥?我为啥没在楼主贴出来的图里找到两个“s”呢?我们看的不是同一张图吗?求解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位好,

我感到很疑惑,你们俩说的两个“s”指的是啥?我为啥没在楼主贴出来的图里找到两个“s”呢?我 ...

MMN12_s,MM22_s

网友B:
嗨,你好呀
原来你们说的是这个“s”呀,这个是线名里的“s”呀,并不是这个XNM23的source。

至于线名里的“s”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观察这些线名:N_VA_MMN12_s, N_PD_MM23_g, M_AVSS_MM22_s, N_AVSS_RR3_sub,可以发现线名由四个部分组成:(N,M……)、(VA,PD,AVSS……)、(MMN12,MM23,MM22,RR3……)和(s、g、s、sub……),目前已有的信息难以推断出前两部分的含义,但是第3部分是器件名,第4部分是器件的端口。

命名时,从第一个器件的第一个端口开始命名,如果这个端口上的连线已经有了名称,将该线名传播到所有与此线相连的器件端口;
如果该端口上的连线还没有线名,就按照上述的命名规则,用当前器件的器件名和端口填充第3部分和第4部分,再使用该线名传播到所有与此线相连的器件端口。
然后进行下一个端口,下一个器件,从而命名完成所有连线。

此题中线名N_VA_MMN12_s, M_AVSS_MM22_s中的“s”,并不是器件XMM23的source,而分别是MMN12和MM22的source。

这种命名常常产生于反向提图软件。

网友(点评):
专业的回答!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嗨,你好呀
原来你们说的是这个“s”呀,这个是线名里的“s”呀,并不是这个XNM23的source。

这位哥们真的厉害,每次回复都特别专业和详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位好,

我感到很疑惑,你们俩说的两个“s”指的是啥?我为啥没在楼主贴出来的图里找到两个“s”呢?我 ...

多谢大神的专业解答
器件属性里的各个参数叫什么 还有跟版图匹配强相关的有哪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的专业解答
器件属性里的各个参数叫什么 还有跟版图匹配强相关的有哪些
...

你好,
你的这两个问题,恐怕不适合在这里展开了
1,器件属性里的各个参数叫什么 ->回答字面上的问题:你发出的图片里,等号前面的就是参数名称啊,等号后面是参数的值
->至于背后的问题,我教不了
2,跟版图匹配强相关的有哪些

->这个问题也是,分两个部分,一是怎么理解器件的这些属性,二是怎么理解匹配,这两个部分都太大了,讲不了

提醒一下,图中显示的这部分网表,只是描述了一个器件而已,并不是PEX提取的参数中特有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嗨,你好呀
原来你们说的是这个“s”呀,这个是线名里的“s”呀,并不是这个XNM23的source。

请问,您这里说的 “第一个器件和第一个端口”,软件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这里说的 “第一个器件和第一个端口”,软件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感谢。
...

你好,

你觉得呢?

如果你面对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做呢?

提图人员一个一个地将器件识别出来,并放置了相应的器件symbol,这个器件需要有一个器件名,以和其他同类型的器件区分开来;
提图人员一根一根地完成了连线,将所有器件连在了一起,这些连线也需要有一个独特的名称,以和其他连线区分开来;

那么,你会在什么时候给一根线确定名称呢?按照怎样的命名规则呢?会不会先给一个小名,然后再给它一个正式名称?这些器件的存储顺序是怎样的呢?读取顺序又是怎样的呢?要想达到区分器件和连线的目的,方法只有一种么?如果要确定你使用的软件是怎么做的,你该找谁确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的这两个问题,恐怕不适合在这里展开了
1,器件属性里的各个参数叫什么 ->回答字面上的问题:你 ...

好的 谢谢

网友D(2022-05-14):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觉得呢?

您好,能请教下如果在做layout的时候,PEX提取参数过程中报错,并且显示这些线(xxx_s, xxx_d, xxx_g, xxx_d)相互短接,您知道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能请教下如果在做layout的时候,PEX提取参数过程中报错,并且显示这些线(xxx_s, xxx_d, xxx_g, xx ...

你好,我不知道
一般PEX是在LVS通过后进行的;你现在报出连线短路,先确定下LVS。
如果LVS没问题,PEX却报错了,那要确认一下PEX的rule file选择的匹配不匹配,是不是有些option设置的不合适,导致认错了连线层次?
其他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