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charge pump中AVDDCP反馈电路是啥作用的?

楼主(2021-05-26):
下图中Vout通过电阻分压与基准电压作比较而改变OSC的时序;

请问这个反馈回路有啥用的,我从仿真结果看只是Vout的输出时序变了;

网友A:
通过反馈,当vout*R1/Rtot=Vref时,关掉OSC,进而关掉PUMP,稳定PUMP的直流工作点。

网友B:
what's the chip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反馈,当vout*R1/Rtot=Vref时,关掉OSC,进而关掉PUMP,稳定PUMP的直流工作点。 ...

你好;
运放应该是比较功能,用以控制CP/CN开关;
关掉OSC,关掉pump之后,AVDDCP如下图所示并不稳定在一个固定电压;反而是pump时电压稳定;
输入AVDD=3V,所以pump出来的电压是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at's the chip name?

not 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