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d-sar残差放大疑问

楼主(2021-05-26):
最近在做pi-sar的残差放大,采样的是动态放大器,将放大器接在电路里面能对第一级的残差电压进行放大,可是只要第二级的采样开关打开,残差放大就会停止,断开残差放大器与第二级的连接,就能正确放大,下图分别是第二级的采样开关打开后残差放大就会停止的波形和断开残差放大器与第二级的连接而正确放大的波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动态放大器的逻辑是不是错了,导致CLKS_2ND高电平时,放大器res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放大器的逻辑是不是错了,导致CLKS_2ND高电平时,放大器reset了

应该不是动态放大器逻辑的问题,动态放大的时钟我是单独加的,低电平复位,高电平放大,也就是下图中的S2,而且复位也应该是复位到VDD,不应该出现中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