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stb仿真的环路相移问题

楼主(2021-05-26):
求助,LDO的stb仿真中,为什么环路相移从-180deg往下降,而不是从180deg往下降?但其的相位裕度大于60deg。
   引起这一现象的电路结构:采用了超前相位网络补偿,即在反馈电阻R1、R2的中间和输出Vout并联了一个电容。
当把电容去掉后,这个现象消失,即,环路相移从180deg往下逐渐下降,其相位裕度仍可大于60deg。
综上,为什么存在超前相位网络时。可能会存在这个现象?

网友A:
反馈节点和输出节点并联电容?结构很奇特

网友B:
从-180开始,后面是往下降吗,还是突然跳到180再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节点和输出节点并联电容?结构很奇特

这个结构存在的。超前相位网络补偿,可以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180开始,后面是往下降吗,还是突然跳到180再降啊

从-180直接降,没有跳变(这个情况好像在大负载才会出现,或者调整调整管的宽长比也会出现)

网友:
不知道,经常碰到类似情况,好像是有多个环路就会出现,可以再看看零极点和瞬态特性。

网友C(2023-12-21):
C:\Users\wendy.wu\Desktop\捕获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是从-180度上升

网友(2024-01-23):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是从-180度上升

我也出现你这样的情况,从-180往上升,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STB断开的节点没把所有环路断干净吧,仿真结果计算会出错。而且存在较大的前馈增益。

网友(2024-09-30):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是从-180度上升

我LDO的仿真波形也是这样,是因为加了另外一个LDO做负载;如果去掉就正常,不知道为啥,想问下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5-05-23):
我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是从-180度上升

我做这个LDO带着BG也是这样,相位从-180往上升。如何单独仿真LDO就正常,请问下这个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