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什么方式能把TSMC的iRCX转换成proc?EMX parser?

楼主(2021-05-27):
我现在是有ircx文件,但是用EMX做电磁仿真需要.proc文件,我查了有关资料,好像是需要一个EMX parser工具将TSMC iRCX转换成proc,但是完全找不到这个工具,请问大家可以提供一下嘛?定不胜感激,或者大家有了解到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让EMX读取.proc文件吗?

楼主:
自己顶自己

楼主:
再顶一下,希望不要沉,好心人帮帮忙

网友A:
目前除了买正版,我所了解的方式是自己手写,当然自己手写会丢失一定细节和精度,尤其是先进工艺,但误差基本能控制在5%以内(通过仿pdk自带电感对比)。

网友(2021-10-28):
找到了么?

网友(2022-01-04):
楼主找到了吗?同求!

网友B:
没有试过,不过看到网页上有说,需要先找到T家的runparser.sh文件,然后建一个library,做3个ln -s,再run一下那个.sh文件。不过现在T家都直接提供.proc了呀。。

网友(2022-07-10):
可以分享下IRCX文件?

网友:
解决了嘛楼主?同求

网友(2022-08-12):
同求EMX新版本安装

网友(2023-10-17):
楼主, 请问解决了吗? 谢谢。 这里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24-04-30):
引用 网友B:
没有试过,不过看到网页上有说,需要先找到T家的runparser.sh文件,然后建一个library,做3个ln -s,再run ...

您好,T家现在提供proc文件了嘛?我们最近拿到一个28nm的PDK,里面没有.proc文件

网友D(2024-07-12):
引用 网友C:
您好,T家现在提供proc文件了嘛?我们最近拿到一个28nm的PDK,里面没有.proc文件 ...

兄弟搞到T28 的proc文件了吗

网友(2024-10-25):
引用 网友A:
目前除了买正版,我所了解的方式是自己手写,当然自己手写会丢失一定细节和精度,尤其是先进工艺,但误差基 ...

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要买正版EMX paser,需要去哪里购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搞到T28 的proc文件了吗

没有,最后自己手写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最后自己手写了一个

您好,哥,请问您自己写的T28的proc可以分享给我一份吗,有偿,谢谢,请联系hgdxlz20192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搞到T28 的proc文件了吗

您好哥们,请问有T28的proc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有偿,请联系hgdxlz201921,感谢

网友(2025-08-23):
前辈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看见别人用过,这个parser 好像是还配套了一个针对特定工艺库的tech file, 所以换工艺的时候这个parser 是不能直接用的,最后还是要去求原厂。 这个时间比较久了,我印象中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是自己写脚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好像没有那么神秘,当然这个也是看个人能力。
我和做EDA的朋友聊过,其实除了IRCX 可以转PROC,starrc的 NXTGRD 和QRC,XRC那些都可以转成PROC,在他们眼里这些都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