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17怎么高亮版图中的连线

楼主(2021-05-27):
以前的公司有快捷键,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找,求助,有谁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 connectivity-nets-mark

这个一点  全亮了,改在哪儿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一点  全亮了,改在哪儿设置呢

F3,选via layers

网友(点评):
感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一点  全亮了,改在哪儿设置呢

mark Net options  --via layers中将AA CT M1 行勾掉。

网友:
net  tracer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选via layers

感谢!!!!!!

网友(2022-03-26):
引用 网友B:
mark Net options  --via layers中将AA CT M1 行勾掉。

网友:
5+f3,是不是把od和poly选上了

网友C:
点亮  leHiMarkNet()    自己设置按键

网友:
2楼正解 必须点赞

网友(2024-04-15):
先按一下“9”(也可以找Connectivity-Nets-Mark),mark 符号出现,再按一下“F3”。弹出的对话框的“Via Layers”AA和PO取消勾选。

网友(2024-05-24):
引用 网友C:
点亮  leHiMarkNet()    自己设置按键

收藏

网友(2025-03-06):
引用 网友C:
点亮  leHiMarkNet()    自己设置按键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