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压源/PSRR电源抑制比

楼主(2021-05-27):
请教一下站里大佬,小弟正在做LDO里面的基准电压源,由于LDO的基准电压源的电源抑制比不高,所以准备调整基准电压源的电源抑制比,但是基准电压源的电源抑制比确实正的,不应该是负的值吗?哪里出现问题了? 谢谢各位

基准电压源

基准电压源

基准电压源的PSRR

基准电压源的PSRR

网友:
bandgap严格是应该仿PSR,所以你是怎么仿真的?

网友(点评):
vdc电压源那里AC写1,然后ac仿真选择dB20那个,点击输出端

楼主:
请问二楼的大佬,还有一个,我刚发现我发的第一个图那里,NM1的vds好像没有大于vdss,是不是那个管子没有饱和的原因造成了我电源抑制比是正的而不是负的?

楼主:
自顶 希望大佬踊跃发言啊 蟹蟹

网友:
你的DC点有点问题,环路可能失锁没有正常建立    检查一下PMOS电流镜、NMOS电流镜的尺寸,以及两个pnp三极管的个数比

楼主:
谢谢五楼的大佬(老哥)  感谢!我把第一个图片中NM1的尺寸改了,目前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了,电源抑制比在-9dB了。请问接下来按照你说的去修改来提高这个值吗?

网友A:
看你仿真的是PSR还是PSRR,两种不一样的,另负值到db那还是正的只是小于1而已
PSR的大小和你的结构有关系的

网友(点评):
不懂PSR怎么仿啊...请问那我vdc的AC写1,然后AC仿真,选择dB20,然后点击输出端,出来的线是PSR还是PSR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仿真的是PSR还是PSRR,两种不一样的,另负值到db那还是正的只是小于1而已
PSR的大小和你的结构有关系的 ...

你这个就是psr

网友:
楼主,想要提高自偏置电流镜带隙基准的PSR,一种方法就是用共源共栅管,可以试试各加一组共栅管进去给你的P、NMOS。

楼主:
谢谢九楼的老哥 我试试~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