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运放如何设计和仿真

楼主(2021-05-27):
最近在研究BCD工艺,接触到了全BJT的运放,但是简单搭了一个BJT的五管差分,发现无论怎么改尺寸和偏置电流,开环增益都只有34dB,在BJT电流镜的发射极串电阻,能够看到Vos明显减小,但是stb仿真的低频开环增益仍然是34dB。

我想问,是我仿真的问题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不太清楚BJT该如何设计运放,我能修改的参数只有M数量和发射结面积(10*10、5*5、2*2)。仿真我是按照MOS运放的bench用stb看的,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一下静态工作点,看看每个bjt的β值是多少。
一般不习惯设计bjt,因为这东西不像cmos那样可以调节w,l,m,只能调节发射极的个数,而且发射极的个数最小值只能到1,不可能是个小数。
但采用的设计方法其实跟cmos类似,都要先确定偏置管。先让bjt的发射极个数为1,的基极-发射极连接可变电压vbe,源极接可变电阻r。根据功耗要求确定偏置电流大小Ib,然后扫描vbe和r,得到bjt的β曲线,在beta大概稳定时,可以确定此时的vbe和r。这就产生了偏置电路。我仿真时vbe一般取0~1V,电阻的范围开始并不确定,只能先从0~100K粗略扫描,然后逐步缩小扫描范围。
确定偏置电路后就好办了,可以像设计cmos那样,简单的设置其它的bjt发射极的个数就可以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做法,重点是确定偏置。我记得当时我遇到的那个电路,偏置电流只有几百纳安,结果电阻很大,整个版图好像只存在电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一下静态工作点,看看每个bjt的β值是多少。
一般不习惯设计bjt,因为这东西不像cmos那样可以 ...

谢谢您,对于一个基本的全BJT五管差分,电压增益应该是不变的,Gain=Ve/Vt,标准工艺里面只能修改Bipolar的M和发射结面积(10*10、5*5、2*2),所以我无法将尺寸和性能参数对应起来。

仿真的时候,仍然用MOS运放的仿真方法不知道是否可取,因为BJT也有所谓的gm模型,电源电压5V,PNP输入对,偏置在2V上,并叠加一个ac电压,因此,此时我是忽略了输入对基极电流的,直接看仿真DC数据,β=30左右。

对于您说的有几个我不太理解的地方:1.偏置管是尾电流源的那个管子吗?2.找到稳定β范围是单独对一个BJT器件进行仿真吗?3.最终我的输入是电压信号,输入电流是通过Ib=Ic/β确定吗?4.当偏置设置好之后,其他管的M个数如何简单设置,或者说BJT的M个数对ro、gm都没有影响,那修改M的个数有什么意义?

有点儿啰嗦,见谅!

网友(2024-07-05):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一下静态工作点,看看每个bjt的β值是多少。
一般不习惯设计bjt,因为这东西不像cmos那样可以 ...

请问源极电阻是指什么?我的工艺bjt beta大约是3,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一下静态工作点,看看每个bjt的β值是多少。
一般不习惯设计bjt,因为这东西不像cmos那样可以 ...

感谢

网友:
不懂Bipolar器件不建议去做纯Bipolar运放设计,尤其是现代的BCD工艺,有的是用Bipolar结合CMOS做BICMOS的模拟设计,DMOS主要用作power管,但为了耐压,也能用来做控制电路设计,何必扬短避长呢?

网友(2024-12-27):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对于一个基本的全BJT五管差分,电压增益应该是不变的,Gain=Ve/Vt,标准工艺里面只能修改Bipolar ...

顶顶 我也不理解三极管尺寸个数有什么影响

网友(2025-08-22):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一下静态工作点,看看每个bjt的β值是多少。
一般不习惯设计bjt,因为这东西不像cmos那样可以 ...

您好,想问一下您知道如何查看等效在BJT管各个极的等效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