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结构咨询

楼主(2021-05-27):
求助下,如下比较器的结构就像是叠了两层;
第一级已经具备比较器的输出功能,为何还要再外面增加一级呢?这个有什么优点的?

网友:
提高增益

网友:
第一级差分输出,如果你只是单端输出的话,增益减半,增加了第二级不仅可以差分转单输出,而且又提供了多一级的增益,提高比较器精度。个人愚见,如有错误,还请指正

网友A:
这是个带迟滞比较功能的OT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带迟滞比较功能的OTA吧

迟滞比较是啥意思的?

网友B:
这不就是正常的OTA吗,因为是比较器,你的最后一级的增益很低的,如果你不用第二级,只有差分那一级,当你的输出是高或低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增益很低,变化的也会很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正常的OTA吗,因为是比较器,你的最后一级的增益很低的,如果你不用第二级,只有差分那一级,当你 ...

好的,明白咧;

网友C:
迟滞比较器,艾伦的书上有讲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迟滞比较器,艾伦的书上有讲这个

好的,我去阅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