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的esd仿真分析

楼主(2021-05-27):
我偶然间在cadence layout的界面里找到了Voltus-Fi-XL这个工具,他有一个ESD Analysis的分析工具,我想问下有没有大佬接触过这个工具,这个工具的使用效果怎么样啊。
这是他的GUI路径:Layout--Launch--Plugins--Voltus-Fi-XL--IR/EM Analysis--ESD Analysis

网友:
mark一下,看看是否有大佬知道这个tool

不过按照我的理解,一般这种tool要结合fundury techfile, model一起用才可以。不知道是否适用所有的工艺。

网友:
你是哪个版本的cadence?

网友A:
大致的看了下,这个tool里面现在还只能check两项内容
一个是Effective resistance,另一个是current density
这两项check并不能完全替代现有ESD电路的设计检查。
还是推荐采用foundry提供的perc更好。比如tsmc 7nm/12nm的perc就check的很全面。

这个tool可以参考cadence里面自带的Voltus-Fi User Guide进行学习。

网友(2021-09-22):
mark一下,最近也在自己做ESD,没有教程没有经验很难呀,嗐

网友:
谢谢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B(2022-02-10):
引用 网友A:
大致的看了下,这个tool里面现在还只能check两项内容
一个是Effective resistance,另一个是current density ...

请教下,PERC都检查哪些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PERC都检查哪些内容?

perc大部分都是fab自己给出的rule,进行ESD check
比如clamp size, diode size,是否缺少ESD通路、结构等等相关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erc大部分都是fab自己给出的rule,进行ESD check
比如clamp size, diode size,是否缺少ESD通路、结构 ...

perc 需要fab提供单独的runset fil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rc 需要fab提供单独的runset file吗?

是的

网友(2022-06-05):
一般都是用perc去check把,定义了不少rule 的问题,尤其是电阻和CD

网友C:
PERC比这个检查的全面,PERC会检查三项,1.TOPOLOGY 就是该有的位置有没有ESD保护,以及尺寸比如MOS的L和TW是否符合rule,还有就是DIode的周长之类,以及Power clamp的RC和MOS是否合适 2.就是算放电路径下Point to point寄生电阻是否符合fab的rule 3.就是放电路径下current density是否合适,也就是metal是否能耐大电流,够不够宽。

网友(2022-08-25):
引用 网友C:
PERC比这个检查的全面,PERC会检查三项,1.TOPOLOGY 就是该有的位置有没有ESD保护,以及尺寸比如MOS的L和TW ...

还有latch up

网友:
有些fab厂会提供专属的ESD检查工具 ,尤其是.18和.35这种大尺寸的片子。

网友(2023-12-22):
插眼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erc大部分都是fab自己给出的rule,进行ESD check
比如clamp size, diode size,是否缺少ESD通路、结构 ...

并不是所有的工艺都可以提供perc检查的rule,另外国内很多工艺都是partial gds,无法自己做perc检查

Voltus_ESD提供的电阻和CD检查还是不错的,至少在芯片设计前期就能基于def进行检查,而perc检查是基于gds版图的,对设计版图要求较高,不能有电源地short,最好lvs能通过,等可以进行perc检查时,设计阶段比较靠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RC比这个检查的全面,PERC会检查三项,1.TOPOLOGY 就是该有的位置有没有ESD保护,以及尺寸比如MOS的L和TW ...

你好!不太理解第2点违例的后果。第1点就是看ESD电路和放电通路,第3点是看放电时电流密度,第2点检测寄生电阻是为了什么呢?

网友E(2025-02-25):
引用 网友D:
并不是所有的工艺都可以提供perc检查的rule,另外国内很多工艺都是partial gds,无法自己做perc检查

Vol ...

partial gds是指?

网友:
引用 网友E:
partial gds是指?

国内很多工艺厂商,会提供部分金属层的GDS,没有器件层,就是GDS不完整,不让你看到内部结构和电路,称谓Partial gds

网友:
这个不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