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类似信号引用的问题

楼主(2021-05-27):
有个需求不知如何解决,特来求助:

一批量信号,比如:
abc_rst_0, abc_rst_1, abc_rst_2, abc_rst_3, ...., abc_rst_100

force 。。。 relese的语句里 大量的复制粘贴甚至自动化固然可以,但是不想占着大篇幅,有没有可以简写的方法?

试过alias不行,不知变量和宏是否可以。

谢谢!

网友:
无解,这种智能vim 要么脚本,宏也没法解决。

网友:
试试能不能改成abc_rst[99:0],用generate

楼主:
哦?怎么个弄法?

网友A:
用uvm的话可以使用uvm_hdl_force函数,路径以字符串的形式传入。字符串就可以用循环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vm的话可以使用uvm_hdl_force函数,路径以字符串的形式传入。字符串就可以用循环解决了。 ...

不然就用tcl来force,看你force的前提条件是不是很复杂。tcl里force的话,路径也是以字符串的形式传的,可以避免载入uvm的包。

网友:
string signal_root[];

for
signal_root[i] = $sformat("abc_rst_%d", i);

uvm_hdl_force(signal_root[i], value);

uvm_hdl_release(signal_roo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