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画版图

楼主(2021-05-27):
想问一下大神和各位兄弟姐妹们,设计电路时PMOS的宽长比往往很大,这时候PMOS的版图就会特别长,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这个只是将所有元件摆出来了,还没具体画

网友:
增加他的 finger 来减小它的长度

网友A:
100/0.5的大管子,你可以用10个10/0.5尺寸的管子并联,还可以用20个5/0.5尺寸的管子并联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0.5的大管子,你可以用10个10/0.5尺寸的管子并联,还可以用20个5/0.5尺寸的管子并联 ...

可是他的是L很长,这种有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他的是L很长,这种有办法吗

length 画成蛇形。或者拆成几个mos串联

网友:
对于 width  巨大只有单个 mos 时,第一处理方法应该是要求前端电路设计规范化。然后再求自救想办法拆分。
做成这样的前端人员是不及格的设计者。

网友:
拆解管子就行了,把长的变成很多短的,把宽的变成很多窄的,然后再拼凑起来

网友:
好像拉扎维第十一章中有讲到插指晶体管,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