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大家,skill可以实现仿真的操作吗?我现在构造好了一个5管OTA,想进行参数仿真

楼主(2021-05-27):
如题,想仿真看看性能如何

网友A:
5个管子而已,直接用图形工具自带的扫参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skill配合ocean实现。但是论坛里懂skill的大佬们都有很久不冒泡了。伤心o(╥﹏╥)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skill配合ocean实现。但是论坛里懂skill的大佬们都有很久不冒泡了。伤心o(╥﹏╥)o ...

弱弱的问一下ocean是个什么东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管子而已,直接用图形工具自带的扫参就可以了

是可以的,但是我好奇能不能用skill的编程语言实现仿真的操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ocean是个什么东东呀~

跑仿真的时候在ADE的保存选项里可以找到存为oceanScript,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个仿真对应的脚本文件了。实际上仿真就是跑了这个脚本,取调用仿真工具对生成的电路网表进行计算分析。我理解的是可以利用skill来便捷修改ocean文件的内容,然后再利用ocean进行仿真,最后再用skill获取仿真结果进行处理。不过不知道能不能单纯只用一种语言完成,理论上也是可以的。期待大神点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的,但是我好奇能不能用skill的编程语言实现仿真的操作呀

仿真不就是调用spectre xxx.scs么,什么语言都可以控制,关键是分析结果。用ocean最直接

网友:
skill可以实现仿真操作。
ocean脚本里可以设置扫描变量、取值范围和步长等,可以参考ocean的用户手册,也可以参考楼上说的另存为生成的oceanScript
然后 ocean 脚本文件,就可以跑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