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的工艺做PEX报错怎么弄

楼主(2021-05-27):
好像是提示没有电容电阻的文件,有没有知道这个怎么链接进去,好像没有专门的.R  .C文件

网友A:
//INCLUDE $PEX_FILE_C 被注释了,$PEX_FILE_C 要指向.C文件,.R同理,一般来说.C,.R文件会和pex放在一个包里,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就要向foundry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PEX_FILE_C 被注释了,$PEX_FILE_C 要指向.C文件,.R同理,一般来说.C,.R文件会和pex放在一个包 ...

好 谢谢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