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vcs仿真

楼主(2021-05-27):
现在跑一个集成了xa的soc环境,由于仿真速度特别慢,想disable一些不重要的网表模块(模拟只给了一个大网表文件),加快仿真速度,看了文档貌似没有相关操作,请问怎么加速仿真呢?

网友:
模拟用模型

网友A(2021-07-11):
可以在cfg配置文件中,进行相关设置。 1 降低仿真精度
                                                         2 使用多核
                                                         3 只抓取部分信号的电压或者电流波形:probe_waveform_voltage 或
                                                            probe_waveform_current

网友B:
请问用vcs仿真的时候   模拟那边需要给什么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vcs仿真的时候   模拟那边需要给什么文件呢

给网表就行

网友C(2022-11-17):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cfg配置文件中,进行相关设置。 1 降低仿真精度
                                                  ...

有没有相关的文档呢?一直不知道如何保存指定模块的电流

网友C(2023-11-01):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相关的文档呢?一直不知道如何保存指定模块的电流

在你软件的安装路径下有。可以参考下我的路径

/opt/Synopsys/XA_2014/doc_webworks  里面有个wwhsec.htm

左侧有search,直接search  probe_waveform_current/voltage就可以了

网友D(2024-10-18):
引用 网友C:
在你软件的安装路径下有。可以参考下我的路径

/opt/Synopsys/XA_2014/doc_webworks  里面有个wwhsec.htm ...

兄弟你好,我用probe_waveform_voltage仿真,发现抓取的是全部电压节点,请问如何设置抓取部分节点。XA手册没找到设置部分节点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好,我用probe_waveform_voltage仿真,发现抓取的是全部电压节点,请问如何设置抓取部分节点。XA手 ...

有的。我一般这么写:
probe_waveform_voltage  -vsub   Itop.x_analog.xpor.* -level 2;
上面的就是保存por模块里面两层电压值;
同理,保存电流也是一样的。
probe_waveform_voltage  -isub   Itop.xanalog.xpor.*vdd* -level 1;
上面就是保存por模块的vdda/vdd18/vddd的电流。

如果想保存器件的电流,比如保存电容C1的电流;
probe_waveform_voltage  -i   Itop.i_analog.xc1 -level 1;
需要注意的是,保存器件用  -i。如果是模块,就是subckt,-isub。

网友(2024-12-17):
引用 网友C:
有的。我一般这么写:
probe_waveform_voltage  -vsub   Itop.x_analog.xpor.* -level 2;
上面的就是保存 ...

兄弟,非常感谢!当时仿真时间不长,试了很多语句都达不到想要保存的效果,索性全部保存了。今天按你的语句又跑了一次,仿真出来保存的节点和你讲解的一样,解决了我的大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