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name问题

楼主(2021-05-27):
新人求助。

XL生成layout后,mos管源漏互换导致金属name消失,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让name重新显示出来?

谢谢~

网友A:
工具栏有下面开关打开后可以自动刷新
updata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when design is modified  ON

网友:
二楼正解,删掉重新从电路里面拉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栏有下面开关打开后可以自动刷新
updata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when design is modified  ON
...

感谢,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栏有下面开关打开后可以自动刷新
updata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when design is modified  ON
...

请问这个开关在哪里,麻烦能截个图么,我的版本是ic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