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DC

楼主(2021-05-27):
本人目前做一个基于延时单元的两步式TDC,在仿真上采用改变输入时间差跑tran的方式来得到每一个数字字跳变的时间差,以此计算分辨率和线性度,但是耗时太长了,请问还有其他的方法仿真这类TDC分辨率的吗

楼主:
希望有大佬路过能提供下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有大佬路过能提供下帮助,万分感谢!

没太看懂你描述的方法,你可以尝试使用两个具有一定固定频率差的时钟接入TDC输入端,慢的时钟作为Fref,快的时钟作为CKV,其频率差选取的原则是,保证两个时钟每次累积的相位差刚好为TDC的精度,这样你就能看到TDC的一个线性输出code。

网友B:
电路图贴一下,我搞了7年的tdc,我帮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贴一下,我搞了7年的tdc,我帮着看看

就是两步的,第一级使用flash结构,第二级用vernier结构

vernier TDC

vernier T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你描述的方法,你可以尝试使用两个具有一定固定频率差的时钟接入TDC输入端,慢的时钟作为Fref, ...

你好,我的结构是基于延时单元的两步式TDC,第一级是flash结构,第二级是vernier结构,你介绍的这种方法也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两步的,第一级使用flash结构,第二级用vernier结构

现在仿真你用了多少次测试脉冲,我这搞过行为级的仿真和上板测试,不过你这个是什么应用要用这种类型的TDC,科研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仿真你用了多少次测试脉冲,我这搞过行为级的仿真和上板测试,不过你这个是什么应用要用这种类型的TD ...

确实是科研使用,我现在是不断改变两个输入时钟的时间差,然后记录输出码的变化,太费时间了,感觉这种方法不太对。如果是行为级仿真,这种结构可以用行为级仿真吗?用matlab建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你描述的方法,你可以尝试使用两个具有一定固定频率差的时钟接入TDC输入端,慢的时钟作为Fref, ...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的,要控制快的时钟相位相对慢时钟是相对随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科研使用,我现在是不断改变两个输入时钟的时间差,然后记录输出码的变化,太费时间了,感觉这种方 ...

TDC是用来转化时间的,如果你不跑trans怎么输入时间量?
我觉得没有别的方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结构是基于延时单元的两步式TDC,第一级是flash结构,第二级是vernier结构,你介绍的这种方法 ...

可以用来仿真function,只需要控制两个时钟的频率差就行。这样就不需要多次改变输入的相差,一次transient仿真就能把所有相差的输出都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来仿真function,只需要控制两个时钟的频率差就行。这样就不需要多次改变输入的相差,一次transien ...

你说的这种方法是不是还取决于TDC的采样率?请问你可以再说的具体点吗?感谢!

网友C(2022-09-22):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贴一下,我搞了7年的tdc,我帮着看看

大佬,我想知道做TDC的都有哪些公司?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想知道做TDC的都有哪些公司?能指点一下吗

没啥公司的,主要是科研用的。高能粒子探测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公司的,主要是科研用的。高能粒子探测之类的。

好的,谢谢

网友(2022-11-11):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贴一下,我搞了7年的tdc,我帮着看看

大佬,新手因为毕设需要用TDC,分辨率达到100ps,有什么推荐的学习资料吗?

网友(2023-09-01):
引用 网友B:
没啥公司的,主要是科研用的。高能粒子探测之类的。

dtof也用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