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图中框出的两个MOS管在电荷泵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5-27):
请问图中框出的两个MOS管在电荷泵中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它们的尺寸要是开关管的一半呢?实在想不明白……
谢谢指教!

网友A:
感觉是个dummy或者电容,文章里有解释吗?

网友B:
为了减小charge injection effect.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半尺寸管子的gate接的是UP的反和DOWN的反。charge injection effect可以搜一下,主要是当开关管子关断之后,charges in the channel 没有瞬间跑掉,所以估计会往S/D两端各跑一半,这个时候就会影响node voltag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减小charge injection effect.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半尺寸管子的gate接的是UP的反和DOWN的反。charge inje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个dummy或者电容,文章里有解释吗?

是减少电荷共享的电容呀,不过一笔带过,没有细讲

网友(2023-06-05):
发发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