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射频仿真中怎么测输出阻抗

楼主(2021-05-28):
请问怎么理解cadence里面的port,当我设置完内阻为50以后,我还有一个输入功率和输入峰峰值电压第一个问题:比如我跑sp仿真,以输入功率pin为变量,从-20到30,那么这个-20到30是完全输入到电路里面了嘛?还是会被内阻消耗一部分,具体是怎么一个过程?
第二个问题:请问输出的时候那个port,设置为dc源以后,她完全就是一个负载嘛,我测输出功率,这些需要点端口的操作,都是指的在这个输出port上产生的变量嘛,如输出功率
第三个问题:我怎么要测某一处的输出阻抗?如下如,这几个箭头所指的地方,因为我是做的Doherty功放,我是想看看这些点的输出阻抗,看他们的相位关系,来进行调制参数,我知道就是说在某一个点加入一个高阻态的port,测ZM2,但是就有个问题,比如就是我要测③这个点得输出阻抗,我得需要跑sp,就存在选择输入输出端口,我存在两条支路从输入到③这个点,所以想问问怎么办,或者是有其他的方法,感谢前辈来回答解惑!

网友:
等待大神来指导

网友A:
1. Port里的“功率”是指 “资用功率”或者“额定输出功率”,也就是负载与内阻共轭匹配时所获得的功率,那么在实际中获得的功率自然只能取决于你的负载阻抗。

2. 如果你选择DC源且值为0,当然就是纯负载了。“点端口的操作,都是指的在这个输出port上产生的变量嘛,如输出功率”,“点端口”其实是指这个负载所消耗的功率,如果这个值是负的说明它不是无源器件而是向外输出功率的有源电路。。。。。其实对于任何一个节点上的阻抗(即使不是纯电阻),都可以根据V和I来计算其(有功)功率,表达式是P=0.5*real(V*conj(I)),很简单的公式,很容易推导。

3. 那你当然要断开一路才能测另外一路的Zm了,如果你直接在这里挂port量到的只能是两个Zm的并联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ort里的“功率”是指 “资用功率”或者“额定输出功率”,也就是负载与内阻共轭匹配时所获得的功率,那 ...

前辈您好,谢谢您的解答,就是关于问题三,因为的Doherty功放,他的大概原理就是main pa9上面的那一路) 以及aux pa 辅助功放(下面那一路),原理就是随着我的输入功率的增加,我的main pa 时一直开启的 而且随着输入功率pin的增加,输出功率pout慢慢增加,最后饱和,但是我的aux pa,他是偏置在c类,也即是随着pin的增加,刚开始的一端pin内未开启,但是当pin到达某一个阈值以后,aux pa开启,然后由于两路功放后面有阻抗调制网络,进而使得main pa的输出阻抗随着aux的电流产生变化,所以我要看整个过程当中的main pa的输出阻抗变化,就不能把下面的那一路断开来测啦
麻烦前辈继续解惑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谢谢您的解答,就是关于问题三,因为的Doherty功放,他的大概原理就是main pa9上面的那一路)  ...

你可以在那个点并一个AC电流源(idc,dc电流为0,ac电流为1)进去,直接用该点AC电压除以进入该支路的AC电流,得到其AC阻抗(有实部和虚部)。如果要考虑到ClassC的大信号特性,用把AC换成PAC即可,跑pss+pac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前辈的解答,也替遇到这类问题的其他人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那个点并一个AC电流源(idc,dc电流为0,ac电流为1)进去,直接用该点AC电压除以进入该支路的AC ...

前辈,我按您说的方法,在此处并联了一个AC源idc,但是我在测这个点的电流时,电流等于了0,然后我点了一点这个支路的电压,电压与不加AC源的电压,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我把他直接串联起来,得到的电路仍然是0,但是电压飙升得很高。下面得图分别是并联和串联接入AC源,第三张图是中i1,i2分别是并联和串联时候改点得电流都是0,v1,v2是并联和串联的电压,并联时电压和之前的一样,串联后飙升很快。最后那个图是我的AC源设置。麻烦前辈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按您说的方法,在此处并联了一个AC源idc,但是我在测这个点的电流时,电流等于了0,然后我点了一 ...

无语了。。。。都已经告诉你怎么搭testbench了,这种简单的问题如果还要手把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了。。。。都已经告诉你怎么搭testbench了,这种简单的问题如果还要手把手教?

不好意思前辈,本人确实愚笨,完美没接触过,我问了实验室的其他人,他们也不会,所以才来咨询前辈您,谢谢前辈的耐心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前辈,本人确实愚笨,完美没接触过,我问了实验室的其他人,他们也不会,所以才来咨询前辈您,谢 ...

就按第一种方法,电流源并联,同时在电流源两边各串联一个0电压源,然后去往两边的各自电流就可以通过量这个电压源端口电流来得到,两边各自用 电压(同一个电压)除以电流就得到两边的阻抗了。。。如果要看大信号,所有AC换成PAC,仿PSS+PAC(就好比DC+AC)

网友B(2022-03-27):
你好,我也是做的doherty功放,方便加个好友交流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做的doherty功放,方便加个好友交流下吗

我也是关于Doherty负载调制的仿真过程有些疑问,一直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做的doherty功放,方便加个好友交流下吗

qq:149004598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按第一种方法,电流源并联,同时在电流源两边各串联一个0电压源,然后去往两边的各自电流就可以通过量 ...

pss+pac是不是看的也是大信号对应工作点的小信号阻抗?lssp看的是大信号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s+pac是不是看的也是大信号对应工作点的小信号阻抗?lssp看的是大信号阻抗?
...

yes of course

网友D(2022-05-15):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做的doherty功放,方便加个好友交流下吗

我Port就只给的50欧姆电阻,接在XI与XO之间,按道理sp仿真S11的结果应该和AC的结果一致,但是视乎我sp跑出来的结果不太正确。

网友(2022-06-17):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做的doherty功放,方便加个好友交流下吗

能加个好友吗

网友E(2022-09-15):
引用 网友D:
我Port就只给的50欧姆电阻,接在XI与XO之间,按道理sp仿真S11的结果应该和AC的结果一致,但是视乎我sp跑 ...

sp不能实现AC那个测量阻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sp不能实现AC那个测量阻抗吧

是可以的

网友F(2024-03-14):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做的doherty功放,方便加个好友交流下吗

请问您了解怎么在Cadence里做sourcepull吗?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了解怎么在Cadence里做sourcepull吗?感激不尽

这个输入端的匹配我们原来都是用50欧拉出来在ADS单独做的,最终看下S11的效果,因为输出端的匹配体现在功率线性度和效率上,更重要,没有用过source pull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