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中遇到的反馈问题

楼主(2021-05-28):
如下图所示运放我使用小信号模型分析发现Vx的电压应该是恒定的;说明流经Vx的电流也是恒定的;

在运放的一端接的是bandgap电压1.25V;

设置运放的直流偏置电压,选择合适的AVDD范围,可以使PMOS工作在sub threshold region;

AVDD的电压范围在3.2V-4.1V;在仿真的时候发现,AVDD在上述范围内变化,但Vx的值却几乎稳定在1.25V左右;

这是通过什么方法来使Vx的值达到恒定的?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运算放大器接反了,现在不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运算放大器接反了,现在不是负反馈

这里的A应该为负;

网友B:
你的OP正负反了吧,反馈的意思就是让OP的输入正负级相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OP正负反了吧,反馈的意思就是让OP的输入正负级相等啊

真实电路应该是这样;下面半段反馈电阻太长没有拍全;

反馈的作用确实使OP的正负极相等;

我假设OP左端输入减小,会导致PMOS栅极电压减小,从而导致Vx增大;

将Vx反馈回输入端,形成负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实电路应该是这样;下面半段反馈电阻太长没有拍全;

反馈的作用确实使OP的正负极相等;

是的,就是负反馈啊 那你的疑问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负反馈啊 那你的疑问在哪里啊

就是这里的PMOS是工作在sub threshold region,为什么要用这个region,有啥好处不?

还有就是直流状态下Vx的取值是可以任意选择不?反正可以通过反馈将电压调整到和正极电压相同;

网友:
Vx是反馈点啊,这不是正常工作吗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点的静态DC值是可以任意选取不?

网友C:
现在是正反馈,正反馈导致了运放的正负端电压相等,Vx等于V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正反馈,正反馈导致了运放的正负端电压相等,Vx等于Va。

你好,这个正负反馈是怎么区分的?

网友D:
楼主设计的是LDO吧,Vx的值由于负反馈,所以和1.25V相同,“虚短”(在误差放大器正常工作时)。你想不动电路参数的话,改变Vx,那就只能改变1.25V,此时输出电压等比例改变。你想Vx不变,改变Vout,那就调整R1、R2的比值。或者想要改变Vx,而让Vout不变的话,那就调整R1、R2的比值,同时改变1.25V。

网友:
负反馈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设计的是LDO吧,Vx的值由于负反馈,所以和1.25V相同,“虚短”(在误差放大器正常工作时)。你想不动电 ...

你好,这个确实有regulator的效果;
这样一讲我明白要怎样调节Vx了,多谢回答;
我不明白的是这个PMOS默认是工作在sub threshold region的,为什么要在这个region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正负反馈是怎么区分的?

假设Va升高,运放输出升高,流经电阻的电流减小,Vx降低,运放输入正负端之间压差变大,运放输出会进一步增大,所以是正反馈。稳定状态下,Vx就等于Va了

网友E:
工作在亚阈值区说明PMOS的宽长比特别大,那么电流的调整能力就强【变化较小的VGS就能产生大的变化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在亚阈值区说明PMOS的宽长比特别大,那么电流的调整能力就强【变化较小的VGS就能产生大的变化电流】 ...

查看了下gm在200uS左右;运放中其他管子在饱和区的gm也只有97uS左右;确实电流调整能力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