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spice model在cadence中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1-05-28):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我下载了一些功率管的pspice model(.lib文件),使用spectre仿真的话,这个文件要怎么在cadence中使用呢,因为仿真的时候都是用的.scs文件

有些说只要用analog 库里边的理想器件加上模型名,然后仿真的时候直接添加model lib就行,但是试了一下应该只有.scs文件才行
cadence的帮助里边提到pspice可以直接使用,只需要一段指令就行,这个指令在哪敲,怎么弄有大佬知道吗
或者有其他方法,比如将.lib文件转换成.scs文件也行
求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A:
(1) 在IC厂家下载Pspice模型文件,通常是*.lib文件
(2) 在cadence下新建LIB,cell名字和*.lib中目标器件名称一致,建立symbol和spectre文件,文件中器件的pin应该和*.lib工艺库中对应的器件网表名称一致
(3) Tool->CDF文件->edit,编辑器件特性,关键是将工艺文件中的Pin和termOrder管脚顺序一致
(4) 仿真时在ADE中,操作setup->simulation files,添加pspice工艺库文件(*.lib)
(5) 仿真之即可。

楼主:
这个是lib文件的样子

网友B: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bbs.eetop.cn/thread-860589-1-1.html?_dsign=872e05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bbs.eetop.cn/thread-860589-1-1.html?_dsign=872e0593 ...

这个帖子有看过呢,但是不知到那个转换指令要在哪里输入,谢谢你

网友C:
try this

PSpice Netlist and Device Model Support
Spectre supports PSpice® netlist format targeting to include PCB components modeled in
PSpice format into a Spectre integrated circuit simulation. This solution does not support
PSpice-only designs. The top-level netlist and control statement need to be defined in
Spectre, or SPICE format. The recommended approach is to define a subckt in PSpice netlist
format and to instantiate the subckt in the Spectre netlist.
You can include a PSpice netlist in Spectre using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pspice_include <file> (Spectre format)
.pspice_include <file> (SPICE format)
All content of the included file is required to be in PSpice format. If the file includes files, they
are required to be in PSpice format. Elements and device models used in the PSpice netlist
are simulated using PSpice default values and equ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y this

PSpice Netlist and Device Model Support

i have seen  this in cadence help document
but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could you give some suggestion in detail?
think you

网友C:
如果用ADE的话可以试试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ADE的话可以试试这样

这个地方吧pspice文件加进来的意思是什么啊,然后如果这边添加的话。我的模型要怎么使用呢,谢谢你

网友D(2022-05-25):
引用 楼主:
https://blog.eetop.cn/1771086

感谢,很好,这样就可以和芯片一起仿真了。

但 好像兼容性好像并不是很好。比如 AD8655可以仿真,但AD8027就不行。但
这两个在Pspice中就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很好,这样就可以和芯片一起仿真了。

但 好像兼容性好像并不是很好。比如 AD8655可以仿真,但AD80 ...

是的,可能还存在一些漏电问题,需要自己注意一点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可能还存在一些漏电问题,需要自己注意一点哈

收敛性问题也不太好,只能使用比较粗糙的模型,比如L1模型仿真不收敛,L0模型可以收敛,但是L0是否满足你的需求还需要查阅datasheet哈

网友(2023-01-18):
请教一下如何从lib文件建立一个symbol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很好,这样就可以和芯片一起仿真了。

但 好像兼容性好像并不是很好。比如 AD8655可以仿真,但AD80 ...

是这样的,会出现一些收敛性问题,建议适当修改一下模型非关键参数

网友(2024-02-07):
引用 网友A:
(1) 在IC厂家下载Pspice模型文件,通常是*.lib文件(2) 在cadence下新建LIB,cell名字和*.lib中目标 ...

太感谢了,you are very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