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建好库之后掉无法调取PDK的版图,也无法画任何层次

楼主(2021-05-28):
就是按  I  键无法调取PDK的东西,按O放孔可以,画不了任何版图层次,报了图片上的错。有没有帮忙解答下的

网友:
注意一下PDK文件夹的权限,参考PDK自带的installation文档正确安装PDK

网友(点评):
好了 ,之前是负责人安装的,我自己重新安装的就可以,没什么问题,嘿嘿。

网友A:
直接在pdk中可以打开看版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pdk中可以打开看版图吗?

可以 ,能打开看到,也可以复制过来版图,建电路库没什么问题

网友:
看提示,好像是某文件不能写入,所以你按提示放开此文件的写权限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能打开看到,也可以复制过来版图,建电路库没什么问题

新建的库如果正确绑到pdk库的情况下,你调用的应该不是一个完整功能器件,可能是底层的基本器件,是被其他完成功能器件引用的基本器件。但是版图肯定是按照电路来的,电路也会有问题吗?有没有试过Layout XL?

网友:
import GDS 试试

网友:
你没有链接PDK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