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转schematic后电阻尺寸异常

楼主(2021-05-28):
我在将cdl转成schematic时,所得到的schematic中电阻的尺寸是不对的(自动设成了默认值),其他元件都是对的,log文件显示:                         CDF parameter not found for 'lr'. User property will be cretated                Created propName='lr'; propType='float'; propVal='1.88e-05'.
                CDF parameter not found for 'wr'. User property will be cretated
                Created propName='wr'; propType='float'; propVal='1e-06'.,
如下是我的cdl和map文件,
XR0 net061 net036 AVSS rupolym_m lr=18.8u wr=1u m=1
XR1 net029 AVSS AVSS rupolym_m lr=16.0u wr=1u m=1

devSelect := rupolym_m rupolym_m
        propMatch := model rupolym_m
        propMap := lr l wr w m m

请问各位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这个软件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你调用的PDK里面电阻的cdf参数跟你的cdl里面写的对不上

网友:
改一下cdl文件,cdf parameter不认你的cdl文件里面定义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的解答。是的,修改cdl是可以的,这个我也试过。我前面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在不改动cdl的前提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呢?比如修改map文件或者修改设置之类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r Prop Mapping

您好,我的User Prop Mapping一栏里填写的是lr l wr w m m,我个人认为这是正确的,请问您有何高见,麻烦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看起来你的map好像是对的,不过你要确认下cdl里面电阻器件名和pdk里面是一样的吗?
另:你在最后加一句试试:
devSelect := rupolym_m rupolym_m
        propMatch := model rupolym_m
        propMap := lr l wr w m m
        addProp := model rupolym_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User Prop Mapping一栏里填写的是lr l wr w m m,我个人认为这是正确的,请问您有何高见,麻烦 ...

看起来是正确的,结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你的map好像是对的,不过你要确认下cdl里面电阻器件名和pdk里面是一样的吗?
另:你在最后加一句试试 ...

感谢您的答复,你所说的方法我之前试过,仍然是不行的。另外我看到log文件(如下)好像是说把电阻当成子电路然后跳过导入了。搞不懂是什么原因。希望大神可以指教一下菜鸟。感谢!
Importing SUBKCT 'rupolym_m' in Library 'res0601'

        Master Cellview Found in tsmcN28::rupolym_m::symbol
        Skipping import for subckt: rupolym_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正确的,结果如何呢

仍然行不通。log文件提示如下:
Importing SUBKCT 'rupolym_m' in Library 'res0601'
        Master Cellview Found in tsmcN28::rupolym_m::symbol
        Skipping import for subckt: rupolym_m

Instance: XR1
        Instance has master: 'rupolym_m' model/subtype: 'rupolym_m'
        Created instance 'XR1'.
                Instance Terminal: Created net net029
                Created connection between net 'net029' and term 'PLUS'
                Instance Terminal: Found net AVSS
                Created connection between net 'AVSS' and term 'MINUS'
                Instance Terminal: Found net AVSS
                Created connection between net 'AVSS' and term 'BULK'
                CDF parameter not found for 'lr'. User property will be cretated
                Created propName='lr'; propType='float'; propVal='1.6e-05'.
                CDF parameter not found for 'wr'. User property will be cretated
                Created propName='wr'; propType='float'; propVal='1e-06'.
                CDF Type is 'string' and the value given in netlist is 'float' - hence converting to 'string'
                In CDF...                Created propName='m'; propType='string'; propVal='1'.

不知您有何看法呢?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