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VF结构推导

楼主(2021-05-28):
请问大佬,怎么分析vo/vi的传递函数?

网友:
分析小信号模型,电流源上面的那点即M2的Gate(Vg2)的电流只有M1提供,电流为0:gm1(vo-vi)+1/ro1*(vo-vg2)=0;
由于M1电流为0,所以vo电流仅由M2提供,电流为0:gm2(-v)+1/ro2(-vo)=0。a=vo/vi=gm1gm2ro1/(gm1gm2ro1+gm2+1/ro2)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其实我想知道的是这种源随器的前馈零点。因为源随器结点不好与零极点关联,我不知道怎么分析,求大佬指教。

网友(点评):
我仿真这种结构,有一个右平面的零点

网友:
把pmos换成NMOS,然后上下颠倒应该就会比较直观。

网友(2021-09-20):
请教楼主找到答案了吗?我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机构,听你说的有半平面的零点,是不是在M2的3*FT处呢。

网友(2024-07-19):
谢谢!我算的也是这个结果

网友(2024-10-27):
这个论文介绍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