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dB压缩点的问题

楼主(2021-05-28):
想请教各位大佬,我看书上说典型情况下,当功率超过P1dB时,增益将迅速下降并达到一个最大的或完全饱和的输出功率,其值比P1dB大3-4dB。

正常是这样的。
但是我的曲线成了这样,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你做的是双音仿真吗? 还是做的是混频器的仿真呢? 我看你选择的谐波项是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