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双N-Power MOS boost高边PowerMOS驱动

楼主(2021-05-28):
hi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高、低边功率管均为NMOS的boost DC-DC,高边的N型功率管的驱动不太好做,不能用常用的bootstrap架构,因为占空比有变到很小的情况,请问大家是否有比较好的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搞个电荷泵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电荷泵呗

感谢回复,我也想到了弄一个电荷泵,但是这样的话HS NOMS的驱动电压就需要从0到VBST+VDD跳变,现在就是这个driver的设计上有难点,不知道前辈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知道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也想到了弄一个电荷泵,但是这样的话HS NOMS的驱动电压就需要从0到VBST+VDD跳变,现在就是这 ...

你这个VBST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VBST有多高

VBST最大到11V

网友:
找找已有大厂类似产品的datesheet看看他们哪里是咋控制的,这样成熟,少走弯路,避免大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也想到了弄一个电荷泵,但是这样的话HS NOMS的驱动电压就需要从0到VBST+VDD跳变,现在就是这 ...

你这个弄起来挺麻烦的,要用到厚栅氧器件,会占用很大面积,而且开关信号处理的时候要非常注意栅电容的影响。但是可以不用电平移位来处理电压域,前面的电路会简单一些。

网友(2025-11-26):
开关信号处理的时候要注意栅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