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novus 不依赖lib cell 的footprint 而是function 定义来确定哪些cell 功能相等

楼主(2021-05-28):
"Innovus 不依赖lib cell 的footprint 而是function 定义来确定哪些cell 功能相等,init_design 会识别库中可用的组合逻辑、时序逻辑、buffer, inverter, Delay cell 等,可以用命令check_footprint 做更详细的检查。"

请教,Innovus 不依赖lib cell 的footprint 而是function 定义来确定哪些cell 功能相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做lib时 可以对相同结构的cell定义相同的footprint,比如说:与非门对比与非门接两级反相器,footprint不同,function相同

网友:
.lib 中除了 timing,还有很多 cell 的其他信息,如 cell 的功能。随便打开一个 .lib 文件找个 inverter,看一下 pin (Y) 下面的 function, 就明白了。 还有,.lib 里特殊的 cell 还有额外的 attribute, 如 is_level_shifter, is_isolation_cell 等等,这些都可以帮助工具理解 cell 的功能。 Innovus init_design 读取 MMMC 信息,读入各个 PVT 的 .lib,也就读入了每个 cell 的 timing+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