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楼主(2021-05-28):
1622186917(1).jpg 小白请假一下这个电流模的bandgap,1.左边支路电流的温度系数为什么和右边支路不同2.而且右边支路电路和电压的温度系数也不同,按理来说电流乘上电阻就是电压,二者的温度系数应该相同啊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这不就是拉扎维书上标准bg吗?看看书

网友:
电阻的温度系数不是负的吗?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电阻也有温度系数。因此用电流乘电阻方式得到的电压,温度系数必然不会和电流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电阻也有温度系数。因此用电流乘电阻方式得到的电压,温度系数必然不会和电流相同 ...

这里用的analoglib中的电阻,应该是理想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用的analoglib中的电阻,应该是理想的吧?

你这很明显是有的吧,你的VREF都是一个开口向下的。理想RES不设置温度系数不一定就是没有,你可以用理想电流灌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很明显是有的吧,你的VREF都是一个开口向下的。理想RES不设置温度系数不一定就是没有,你可以用理想 ...

试了一下,应该是没有温度系数的,灌电流随温度不变,电压也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应该是没有温度系数的,灌电流随温度不变,电压也不变。

温度系数是一样的,你的电流坐标是反过来的

网友B:
这个结构的目标不是获得零温度系数电流么?电流的温度系数要用电阻补,理想电阻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的目标不是获得零温度系数电流么?电流的温度系数要用电阻补,理想电阻能行? ...

要的的电压,那个抛物线,基本维持在1.3V,但是电压和电流的温度系数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系数是一样的,你的电流坐标是反过来的

对的对的,感谢前辈,还想问下左边支路和右边支路不同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对的,感谢前辈,还想问下左边支路和右边支路不同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

你想,两路PMOS的G和S都是连在一起的,那就只可能是VDS带来的影响。主要考虑左边三极管的温度特性带来的沟长调制效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