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ro 是否可以翻转,可通过其LEF 确定?

楼主(2021-05-28):
请教,Macro 是否可以翻转,可通过其LEF 确定,这个应该看哪个部分?

网友A:
应该是 SYMMETRY

网友B:
在LEF中找SYMMET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SYMMETRY

请问,在LEF中的R90,是指可以左右旋转90度?还是其他意义?还请前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EF中找SYMMETRY:

R90是什么意义?不太懂

网友A:
R90 就是可以旋转90度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0 就是可以旋转90度的意思

在PR时,默认情况下会有一个方向?我看有的默认是MX和或MY,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控制时候旋转90度?那LEF中应该有个Default语句来定义默认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PR时,默认情况下会有一个方向?我看有的默认是MX和或MY,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控制时候 ...

楼主:
你好,jake哥,想请教下,我发现工具默认在FP时,每个macro都是R0,
另外想问下,SYMMETRY X Y R90,就是指你发的图中的R90,和MX和MY是没关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jake哥,想请教下,我发现工具默认在FP时,每个macro都是R0,
另外想问下,SYMMETRY X Y R90,就是指 ...

FP的时候cell,macro还没有place,默认R0没有问题的。 Place的时候工具会根据connectivity,congestion,timing之类决定cell的放置方向。 SYMMETRY X Y 我的理解时可以以X或Y为轴镜像。R90不很肯定,似乎是转90度后对称,可能还是要看一下layout后确定。

LEF DEF Reference Manual 附上,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jake哥,想请教下,我发现工具默认在FP时,每个macro都是R0,
另外想问下,SYMMETRY X Y R90,就是指 ...

不知道怎么设下载积分为-0,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的时候cell,macro还没有place,默认R0没有问题的。 Place的时候工具会根据connectivity,congestion, ...

FP的时候cell,macro还没有place,默认R0没有问题的。 Place的时候工具会根据connectivity,congestion,timing之类决定cell的放置方向。 SYMMETRY X Y 我的理解时可以以X或Y为轴镜像。R90不很肯定,似乎是转90度后对称,可能还是要看一下layout后确定。

jake哥,有些不太理解诶
第一点,”Place的时候工具会根据connectivity,congestion,timing之类决定cell的放置方向”,MEM的pin朝向在FP时自己特意弄得,工具在place时会动到MEM,改变方向?那岂不是Pin的朝向都变了?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第二点, LEF中的写法是 SYMMETRY X Y M90,是X,Y,90,三个值,按照你的意思,既可以以X或Y为轴镜像,又可以旋转90度?等同于MX90和MY90?结论是:SYMMETRY X Y M90这些写法等同于MX90和MY90

网友C:
引用 楼主:
FP的时候cell,macro还没有place,默认R0没有问题的。 Place的时候工具会根据connectivity,congestion,t ...

关于一:标准元(standard cell)一般是工具自动place,工具会自动选择最佳的方向。MEM之类的macro都是手工放的,由设计者决定最佳的放置方向。工具自动place对MEM,Macro是不适用的。
关于二:LEF 里的 SYMMETRY X Y R90,我的理解是怎么放都可以。R0, MX, MY, R90, MX90, MY90都是可以的。MY90再镜像一下就是R180,MX90再镜像一下就是R270。试一下吧,大不了后面报个D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一:标准元(standard cell)一般是工具自动place,工具会自动选择最佳的方向。MEM之类的macro都是手工 ...

理解,是不是MEM和所有的std cell的初始方向都是R0,然后FP时,自己改变MEM的方向,std cell的方向工具去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是不是MEM和所有的std cell的初始方向多事R0,然后FP时,自己改变MEM的方向,std cell的方向工具去 ...

是的

楼主:
前辈,还有两个疑问一直困扰我,想请教下
第一,我们长tree一般用ulvt或者lvt cell,为了获得更小的latency,或者项目有要求,clock latency要做到多少,clock latency做小,有什么目的和好处吗?
第二,我们PR后,做后仿,出sdf给后仿,是为了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还有两个疑问一直困扰我,想请教下
第一,我们长tree一般用ulvt或者lvt cell,为了获得更小的laten ...

第一个问题很复杂,一言难尽。我的理解是工具的第一优先是meet timing,特别是setup。lvt cell快,实现的时钟树latency小一些,各个分叉的skew差别小一些,meet timing就会更容易一些。不过lvt不是必须的。lvt的功耗大,有些应用不合适。具体要看库,项目要求。
第二个问题,带sdf的后仿恐怕是最接近实际silicon的仿真了,应该跑,而且应该尽量把各个corner都跑一遍。设计中SDC可能会有疏漏,有时有RTL错误造成的逻辑错误,后仿能暴露SDC甚至逻辑上的问题。后仿差不多是最后一道QC,也是最接近现实的Q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很复杂,一言难尽。我的理解是工具的第一优先是meet timing,特别是setup。lvt cell快,实现的 ...

jake哥,最近遇到一个问题:macro没有对齐到power grid上的问题,7nm时,必须要先macro对其到power grid?这和design grid有什么不一样,只有先进工艺才有这样的要求吗?我们需要通过命令先定义好这个power grid?如果不定义好,就没办法接下来给macro打power?power plan打power的脚本必须按照这个power grid来写?
我看到打power前,要先power grid 和context insert,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jake哥,最近遇到一个问题:macro没有对齐到power grid上的问题,7nm时,必须要先macro对其到power grid? ...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是否可以给每个macro加上power ring,macro的供电连到ring上,顶层再用power stripes连到各个macro的ring上。
我没有用过7nm的工艺,不知道是否有其他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