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扫描不行怎么确定翻转阈值

楼主(2021-05-28):
最近 遇到电路在进行DC扫描时,发现工作状态不对,输出结果为零,因为我得仿真EN端翻转电平,想知道大家平常遇到的是怎么解决的?电路中存在DFF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电路中的时钟信号时钟为零

网友A:
如果有时钟怎么能做DC?我没想明白。建议可以做瞬态仿真,输入信号给一个足够慢的沿,比如10ms,其余的时序按照你的要求控制。这样得到的反转电压和DC结果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时钟怎么能做DC?我没想明白。建议可以做瞬态仿真,输入信号给一个足够慢的沿,比如10ms,其余的时序 ...

好像真可以,不过这是为什么呢?还有,对于足够慢,能够说一下这个慢是怎么去评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真可以,不过这是为什么呢?还有,对于足够慢,能够说一下这个慢是怎么去评定吗 ...

这个没标准。寄生电容的影响可以忽略就可以了。这个瞬态仿真就和直流扫描结果几乎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