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 tab设置

楼主(2021-05-28):
通过gvim 打开一个文件, 再通过 g+d 加载另一个文件。我的gvim 会开启新的文件,覆盖老的,  文件都储存在buffer中了

但我想要做到,开启一个新的tab 窗口放新文件, 老的文件在开始的tab窗口,这样方便切换。因为文件名字可视,而不像buffer那样麻烦些。youre

有人知道这个是怎么设置的吗?

楼主:
了解这个cmd。 但他是创建一个新的tab

而我想的是 gf 快捷键,自动创建一个tab。而不是覆盖原有文件

网友A:
可以重新定义一下gf,在vimrc里面设置 nnoremap gf  :tabe <cfile><CR>,但是在多次跳转之后(实测两层跳转)会有路径上的问题,打不开指定的文件,会新创建一个同名文件。
建议用这个映射 nnoremap gf <C-W><C-F>,gf的时候,会split一个窗口出来,并且不会有路径上的问题,个人感觉这个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重新定义一下gf,在vimrc里面设置 nnoremap gf  :tabe ,但是在多次跳转之后(实测两层跳转)会有路径 ...

挺好用的,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