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画版图时遇到了IO接口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1-05-28):
在画版图的时候,连接Input pad的时候出现了图上的问题,想问下大神们怎么解决

网友:
你好

规则说明: IO信号的PAD必须连接到二极管型的ESD器件或者NFET型的ESD器件上。
背景:ESD器件的必要性
推测的原因1:你当前IO使用的ESD器件不属于“二极管型的ESD器件或者NFET型的ESD器件”这两者
    解决方法:咨询foundry是否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ESD,如果可以,则可以忽略这条DRC报错。
推测的原因2:虽然你的IO使用的ESD器件属于这两者,但你并没有添加合适的识别层,导致DRC识别不了
    解决方法:添加合适的识别层
推测的原因3:你目前还没有为IO PAD连接任何ESD器件
    解决方法:添加符合要求的ESD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