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总线电平滤波采样多数表决中三个不同时钟沿采样用verilog应该怎么写?

楼主(2021-05-28):
这种不同时钟沿的不知道怎么写 请大神指点下 谢谢

楼主:
用计数器?

网友:
用SPI的方式

网友A:
1.采用锁相环移相输出进行锁存。可以参考Xinlinx的 Xapp523 文档,
2,如果数据频率较低,可以使用一个计数器,在计数器不同值时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采用锁相环移相输出进行锁存。可以参考Xinlinx的 Xapp523 文档,
2,如果数据频率较低,可以使用一个计数 ...

网友B:
准备两个寄存器打拍,和最新的线上电平共3个信号再过一下图中的多数决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两个寄存器打拍,和最新的线上电平共3个信号再过一下图中的多数决电路啊 ...

嗯 你这种更简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