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输入balun如果使用transmission line的种类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2021-05-29):
用的是TCM2-43X+这款balun,其datasheet和设计的测试板的连接如下图,测试时发现输入信号到了快1G时二次杂波巨高,超过-50dBc,已经被坑两次了,求问是不是我这balun连接的有什么问题还是PCB画的有问题。多谢!

网友A:
1. 信号发生器本身的谐波
2. 阻抗不匹配造成过大/过小摆幅
3. TCM2-43X本身的相位不平衡+ADC对于VCM敏感
4. PCB 上信号端布线不对称。B11&B12的端口5没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信号发生器本身的谐波
2. 阻抗不匹配造成过大/过小摆幅
3. TCM2-43X本身的相位不平衡+ADC对于VCM敏感

呃,您好,感谢回答,但还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1. 信号发生器确实存在谐波,这一点我在测试时给信号源加带通滤波器已经能看出来了。请问安捷伦公司的系列信号发生器SMB,SMA1000是否都存在输出二次谐波的问题啊,该如何解决呢,串两个滤波器是否可行。

2. 阻抗不匹配不太理解为什么会造成二次失真,我从ADC输出码调整了输入信号幅度,确保输出码一直是-1dBFS,请问您指的过大过小摆幅是指如何造成二次失真呢。
3. TCM2-43X本身的相位不平衡,请问这一点该如何解决啊,我目前设计的这个ADC采样率2GS/s,允许欠采样工作,想找一个输入能覆盖5G以内的balun,请问您有什么推荐的么。还有ADC的输入端用隔直电容和balun隔离了,VCM是片内生成的,请问一下交流信号通过隔直电容会影响到ADC的输入共模电压么,不太理解。
4. 我回头查了一下测试板,确实5脚没接地,好坑啊,明明做了LVS的,这AD14居然查不出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