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大家EDA工具装在哪个linux系统比较稳定额?

楼主(2021-05-29):
请教大家EDA工具装在哪个linux系统比较稳定额,我之前都用的redhat6.5,现在的服务器不支持了,太老了,哈

网友:
7.9。

网友:
还是推荐继续使用redhat 服务器版本

网友A:
目前比较推荐7.9,8.x等等再用吧

网友B:
最稳的还是6,7在某些场景下有硬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稳的还是6,7在某些场景下有硬伤。

请问有哪些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哪些硬伤?

如果使用Xmanager,某些应用界面的菜单会有缺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比较推荐7.9,8.x等等再用吧

我安装的软件最多支持到6.8..。。

楼主:
我试了7.9 好几个软件支持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软件最多支持到6.8..。。

只能说够用就好 。。。

网友D:
EDA软件版本不求最新,那么centos6.10最好,最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EDA软件版本不求最新,那么centos6.10最好,最稳定。

问题是,现在的服务器都只能支持7以上的版本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在的服务器都只能支持7以上的版本了,哈哈

你说的确实不错,新的服务器硬件确实只支持centos7以上的系统,那就用centos7吧,感觉越老的系统越稳定,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7.9 好几个软件支持不了。。。。

奇怪了,还没见过哪个不支持的。说来听听?是软件版本比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