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各位大侠,导入前端库的CDL后,如何导入对应的Symbol?

楼主(2021-05-30):
想要在cadence模拟设计中利用std cell,已经成功将cdl文件导入产生了对应的schematic,但是没有symbol;
数字库里用sdb文件,在DC中也能综合出对应Symbol,请问怎么直接将sdb或者slib中的Symbol导入到cadence呢?
求大侠指点

1、这是DC综合出的Symbol

2、对应的Symbol

3、CDL导入cadence的电路

网友A:
spice in的时候把schematic generation中的generate top cell symbol 栏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 in的时候把schematic generation中的generate top cell symbol 栏勾上

谢谢您的解答,但是我这个栏中没有找到generate top cell symbol这个选项呢?

网友A:
我看了ic617和618都是有这个option的,可能616没有?

网友B(2024-06-04):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ic617和618都是有这个option的,可能616没有?

大佬你好~我这边IC618可以勾选Generate Top Cell Symbol,但是具体如何将库里面symbol文件夹下的sdb文件或是slib文件导入呢?我尝试在前面的Text to Symbol Generator Files里面用上但是没有成功。

网友(点评):
我有这个选项,也勾选了,但是symbol都是无意义的长方形,后面是直接把foundry给的cdn_symbol里的scc018ubcdag1_uhd_rvt_oa复制到生成的标准单元库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好~我这边IC618可以勾选Generate Top Cell Symbol,但是具体如何将库里面symbol文件夹下的sdb文件 ...

有解决吗 同样的问题 而且我导入的电路图管子尺寸也不对 比如那么多反相器里面管子尺寸全一样 版图倒是不同反相器尺寸有区别

网友(2024-09-26):
请问解决了嘛?怎么导出来symbol呀?

网友(2024-12-03):
你好,请问symbol找到导入的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