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7nm 工艺一般利用率做到多高?

楼主(2021-05-30):
place后或者route后的实际利用率是多少?就说大家做过的项目吧,不是理论值,而是大家做过的项目的实际情况。

网友A:
任何项目应该都是80-90%之间。

网友A:
因为多两层金属,就是多5%的生产成本。这个是成本来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项目应该都是80-90%之间。

标准单元的利用率是80-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多两层金属,就是多5%的生产成本。这个是成本来算的

前辈,为什么先进工艺的层数一般都是比较多的比55nm,40nm?是因为先进工艺能做到的利用率更高,需要更多的绕线资源吗?

网友:
和每个模块的特点有关系吧,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项目应该都是80-90%之间。

7nm density 这么高? 你能做出来绝对大牛。 一般超过70%就算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准单元的利用率是80-90%?

我们超过75%都是很高了,尤其是track更小的,不知道你们是哪家公司,可以做到9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超过75%都是很高了,尤其是track更小的,不知道你们是哪家公司,可以做到90%?

...

您好,请问track更小是什么意思?另外,为什么track更小,利用率就做不高?
我们也是7nm,有些block确实可以做得高一些,但是不会特别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track更小是什么意思?另外,为什么track更小,利用率就做不高?
我们也是7nm,有些block确实 ...

track更小绕线资源被压缩了呀,route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rack更小绕线资源被压缩了呀,route比较容易出问题

前辈,你说的track,是指pitch?是每两条ME之间的spacing?我的理解,7nm,虽然spacing变小了,但是线也变窄了;40nm,spacing大,线也是宽的,所以40nm和7nm,二者的绕线资源,以及DRC,都是一样难度,一样多的可用绕线资源,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的不对,还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辈,你说的track,是指pitch?是每两条ME之间的spacing?我的理解,7nm,虽然spacing变小了,但是线也变窄 ...

finfet的drc rule更多,signoff corner更多,加上double patten等等,所以虽然route资源差不多,由于drc的原因,route资源肯定比40nm差不少的,40nm我们轻松做到80%,甚至85%以上,14nm的做到75%都比较困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infet的drc rule更多,signoff corner更多,加上double patten等等,所以虽然route资源差不多,由于drc ...

所以说,先进工艺比如7nm,比老工艺的优势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先进工艺?
另外,一般先进工艺的绕线层数都比之前的40nm的层数多?正是由于有各种drc之类的要求,才多加一些层,为了增加绕线资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先进工艺比如7nm,比老工艺的优势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先进工艺?
另外,一般先进工艺的绕线层数都 ...

速度快,instance更小啊,同样面积可以塞进去更多的cmos,虽然利用率低了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速度快,instance更小啊,同样面积可以塞进去更多的cmos,虽然利用率低了些.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先进工艺可以做到更高的频率(因为每个管子速度变得更快),更小的面积(因为inst变小),和实现更复杂的功能(因为inst变小,可以放的inst更多了,实现的功能就可以更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先进工艺可以做到更高的频率(因为每个管子速度变得更快),更小的面积(因为inst变小 ...

后端追求的就是PPA,性能、功耗、面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nm density 这么高? 你能做出来绝对大牛。 一般超过70%就算高了

为啥不多加金属?不够加两层金属啊。(一般是某个方向紧,加一层就OK)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多加金属?不够加两层金属啊。(一般是某个方向紧,加一层就OK)

...

std cell中pin的距离很小了,我看资料7nm有个m0金属层,这个金属层不能用来布线,估计只能给pin来用。如果std cell的布线资源已经很紧张,上面再多两层对利用率也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infet的drc rule更多,signoff corner更多,加上double patten等等,所以虽然route资源差不多,由于drc ...

前辈,想请教下,先进工艺是同等面积下,可以放更多的器件,由这句话得出结论,单位面积的利用率可以更高比非先进工艺
但是又说,一般先进工艺利用率做的比非先进工艺低,感觉前后的结论是矛盾的,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想请教下,先进工艺是同等面积下,可以放更多的器件,由这句话得出结论,单位面积的利用率可以更高 ...

利用率是指有效器件(除filler外的cell)的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举个例子,比如原来用40nm工艺放了80个cell,利用率是80%。假设7 nm的单个cell面积只有40nm的四分之一,就是说相同面积,相同利用率可以放320个cell,但是实际上因为7nm工艺DRC更严格,放320个cell是绕不通的,最多只能放240个cell,所以利用率只有40nm的四分之三,也就是60%。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d cell中pin的距离很小了,我看资料7nm有个m0金属层,这个金属层不能用来布线,估计只能给pin来用。如果 ...

也就是说,其实针对7nm,绕线的瓶颈是在m0这一层的极限?而不是增加多少绕线层?

网友F:
7nm  一般做到 ~60%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7nm  一般做到 ~60% 左右

这个数据才正常。说做到80%太难了吧

网友F:
个人理解 应该不是绕线额资源问题,主要是base layer的 spacing问题,也就是所谓的coloring 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个人理解 应该不是绕线额资源问题,主要是base layer的 spacing问题,也就是所谓的coloring 影响 ...

那是不是std cell,mem数目都定了(base layer定了),就已经决定了这个design的需要的绕线极限值,就算再多给几层,也是无用的?
但是,我想,其实,多给两层总是好的,因为上层金属可以走更好的signal绕线资源,只是有点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想请教下,先进工艺是同等面积下,可以放更多的器件,由这句话得出结论,单位面积的利用率可以更高 ...

M0 从来没有哪家算金属层的。不算绕线资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是std cell,mem数目都定了(base layer定了),就已经决定了这个design的需要的绕线极限值,就算再 ...

这个一般来说,有电压降和散热问题,结果就是有最高2-3层全部做为 PG 的。
另外,绕线本质还是一个雪崩的指数问题,尺寸越小,一般规模会越大,导致绕线更多。

这个要靠规划,floorplan 做好,都不是问题。

7nm做到90% 我也见过。前提是每个模块很小,规划得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理解 应该不是绕线额资源问题,主要是base layer的 spacing问题,也就是所谓的coloring 影响 ...

这个是错误的。所有统计里面都是把cell spacing 加进去的。
这么说,就是 对density 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来说,有电压降和散热问题,结果就是有最高2-3层全部做为 PG 的。
另外,绕线本质还是一个雪崩的 ...

前辈,有两处疑问:
第一,绕线本质还是一个雪崩的指数问题,尺寸越小,一般规模会越大,导致绕线更多,雪崩?不太理解

第二,7nm做到90% 我也见过。前提是每个模块很小,规划得准确,其中的规划准确是的哪方面?是前段designer规划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