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 的非理想分析

楼主(2021-05-30):
      大家好!小弟在仿真SDM,发现仿tran noise后,SNDR会下降很多,比SNR差多了。我猜测是不是由于加了噪声,导致积分器里的运放不那么理想了。各位前辈有遇见过吗,请多多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你仿tran noise要跑多久?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产生了distortion吗?那似乎很奇怪,按说应该只是noise floor会增加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产生了distortion吗?那似乎很奇怪,按说应该只是noise floor会增加才对 ...

对,THD也变差了。SNR109dB,SNDR是101,被THD所限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THD也变差了。SNR109dB,SNDR是101,被THD所限制

你的指标要求高吗?这种超过100dB的SNDR的情况,基本上很难找到distortion的原因了,因为实在是太高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tran noise要跑多久?

目前电路的量化器和DAC那部分是理想的,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指标要求高吗?这种超过100dB的SNDR的情况,基本上很难找到distortion的原因了,因为实在是太高精度 ...

谢谢您。目标是16bits。我的经验实在太少了,遇到不理想的就有些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