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已解决】电容怎样转换成等效串联阻抗?

楼主(2021-05-30):
电路图如下所示,求中间那个S&H滤波器的传输函数。
思路是将C1等效为串联电阻,然后计算分压可得。但是这里的等效电阻为什么不是1/(C1*2pi*fCK)而是1/(C1*fCK)?

网友A:
这里没错吧,这个电阻就是1/fC. 楼主能说下你为什么觉得应该有个2p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没错吧,这个电阻就是1/fC. 楼主能说下你为什么觉得应该有个2pi吗?

就是电容的阻抗不应该是1/(w*C)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电容的阻抗不应该是1/(w*C)吗?

你说的那是单独一个电容的阻抗,现在这个电路里电容和开关构成了电阻,所以等效的电阻变成了1/fC. 你可以搜一下开关电容电路看下推导过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witched_capac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是单独一个电容的阻抗,现在这个电路里电容和开关构成了电阻,所以等效的电阻变成了1/fC. 你可以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另外做一下笔记:
the 1/fC equivalent resistance is an averaging concept, not a transient one. That is, it is a low frequency equivalent ONLY. Charge sharing between caps is diffe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