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基准电路高温时温度特性变差

楼主(2021-05-30):
在130nm工艺下,用亚阈值晶体管的栅源电压差得到的PTAT电压,但是温度大于100度之后,PTAT电压变平缓了,这导致输出电压迅速下降。
请问这是为什么?求大佬解释。
1.PTAT电压

2.PTAT和CTAT电压

3.输出电压

输出参考电压

输出参考电压

PTAT电路用的是类似这种结构

网友:
1、用pnp和用mos产生PTAT结果是不一样的。
2、工艺对温度的支持是否能到100℃。

以上两个思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