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加大 clock uncertainty 可以改善 SI ?

楼主(2021-05-31):
(图片)

网友:
SI什么意思?

网友:
是把SI的影响通过uncertainty考虑进去 吧 ?

网友:
SI带来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Glitch(其影响Function,必须要解,工具也会Fix);另一方面是Noise Delay(这个是增加了线上延迟,如果最后没有Timing Vio,Tool可能对这部分不管不顾);pre-Route的各个阶段,没有True Route Wire,基本上不考虑SI,假如此时的Uncertainty为50ps(Timing Sign-Off),而Timing Slack为0;而当Route/PostRoute之后,考虑SI的影响,Noise Delay对于此Path的影响为200ps,那么此时的Vio可能就是-200ps,这部分是SI带来的。Run Flow的时候,其实为了前后端的Correlation,尽量将问题都往前看,在前面的Stage解,那么理想状态下就可以在在preRoute的时候,设置一下clock uncertainty 为250ps,postRoute的时候设置成sign-off的50ps,这样preRoute & PostRoute的Timing Correlation基本上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