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怎么仿真带隙的输出电压?

楼主(2021-05-31):
仿真输出电压,不是仿真输出电压温度特性,这个电路图能仿吗?

网友A:
如果不生成symbol的话,在这个原理图中搭上测试电路也可以仿,加好激励,用ADE仿真软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生成symbol的话,在这个原理图中搭上测试电路也可以仿,加好激励,用ADE仿真软件就可以 ...

老师说是查看dc工作点,生成个网标查看一下

网友B:
DC temp sweep 就可以仿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temp sweep 就可以仿真了啊

但是不要输出电压温度特性的仿真。
说要保存dc工作点,然后查看带隙电路能提供多大电压,这要怎么看?

网友C:
DC Analysis ------> Save DC Operating Point(选中)
Results ------> Annotate ------> DC Operating Points

网友:
Run DC simulation with temperature sweep.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 Analysis ------> Save DC Operating Point(选中)
Results ------> Annotate ------> DC Operating Poin ...

应该出网表吗?我这什么都没出。
我进行了DC Analysis ------> Save DC Operating Point(选中)
Results ------> Print ------> DC Node Voltage ...
出这个图对吗